[求助]诚心请教简单问题

楼主(2007-08-16):
请不要笑我,刚刚接触到PLC的实际电路,这个是控制柜里的,想问问各位图中的电气元件是什么名字?有什么作用?可以怎样接?

网友A:
这是什么PLC控制柜。上面的是接触器,下面的是继电器。用途与接法,去找本电工基础看看吧。

楼主:
真的是PLC啊,用的是OMRON CPM2AH,32/24个IO,然后加了两个IO模块,
不知道这个图发出来没有。

楼主:
错了,是3个12/8 IO模块

网友A:
照上面的两张图片,谁都这样回答你啦。
PLC的电路连接很简单的,程序才复杂。没用过你的欧姆龙。我用的是松下。接线图在我的帖子里有。可参考。
我也是菜鸟。

网友B:
根据你的控制柜的功能就能知道各部分的功能了,要想学,你可以把各种型号记下来,查查就清楚了哦。

网友C:
看不清 什么PLC omron?

网友D:
你把设备动作告诉我,我把梯形图和接线图给你。

网友E:
好像是西门子的PLC,3个12入4出的扩展模块加一个主机.其他的就只有自保开关和继电器.

网友F(2007-10-13):
QQ交流
OMRON代理.实惠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