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我单位有一台卷材控制柜,里面有一个数显计数器(型号ZN72),前段时间,传感器(接近开关)损坏,更换后,正常启动计数准确,一旦中途按停止按钮计数器就多跳3—5个数字,不知是什么原因,换了多个传感器,和计数器(型号ZN72)问题没有解决。不知中途按停止按钮干扰信号是怎么串进去的 。具体怎样解决,请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这是什么论坛啊?没人回答问题,再也不来了!!!!!1

网友A:
你那个计数器是计什么数的呢,只是用来显示用的吗,不知计数的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太高的话这样就是有误差的了

楼主:
产品生产出来,用这个数显计数器来计量产品的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