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我有一个项目,控制回转台的角度。电机减速机的减速比为127:1。角度控制在0.1度左右。我准备在PLC内计算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数,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 编码器加变频器加刹车电机能否实现此精度??  电机后面自带的编码器能否直接使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看过一台切纸机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