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编程基本请教

楼主(2007-08-16):
在QPLC编程里面,在同一个工程,不同的程序同样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有没影响?比如程序main和auto都用m13000作为mc入口,会不会有冲突?请熟悉的高手指点

网友A:
触点可以任意使用,但是线圈只能用一次

楼主:
但是另一个程序主控指令在执行时,会不会影响这个程序的主控也跟着执行?

网友B:
将这个继电器设置成局部软元件试试。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