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一相旋转编码器最长传输距离是多少?,可能编码器输出的只有几KHZ左右

网友A:
楼上的朋友,编码器的最长输出距离由于输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集电极开路输出也就几十米的传输距离,其他的输出方式可能好一些,所以你的根据你具体的应用场合来谈传输距离。我这里也有编码器的一些具体的资料,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发给你看看。

楼主:
多谢!!!我的只是要求40米的距离就可以,我想应该可以吧!!!不行的话就用A 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