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在安装西门子S7时,电脑不断提示重启系统,英文如下
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new programs
Bitte f?ren sie einen Neastart aus bevor sie  weitere programme,无法安装下去,求助各位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装和你碰见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装了紫光的原因,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试试。建议先装s7,再装其它软件。

楼主:
i但还是没有用,呀,晕

网友B:
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这是我第7遍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了。

网友C: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因为西门子系统安装对系统检测方面是有要求的,上面的同志已经说了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

楼主:
但是这怎么恢复啊,目录下为\??\C:\WINDOWS\G_Server.exe

\??\C:\WINDOWS\G_Server.DLL

网友D(2007-09-18):
我没有遇见这个问题按照提示安装即可,可能你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E:
安装西门子工具软件的推荐步骤:

1. 安装完毕Windows操作系统之后, 一定要做个镜像备份!

2. 先安装西门子工具软件, 然后再装其它办公或娱乐软件!

3. 安装完毕西门子工具软件之后, 一定要马上再做个镜像备份!

有了第一个镜像备份, STEP7或PCS7软件升级, 我们只要花个几分钟时间, 就可以恢复到"纯净的Windows平台". 然后再安装STEP7或PCS7新版软件.

有了第二个镜像备份, 哪天STEP7或PCS7软件不小心"中招倒下", 我们只要花个几分钟时间, 就可以恢复到STEP7或PCS7"纯净的软件平台".

网友F:
更改语言设置

网友G: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还是重新装了系统后才能支持安装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