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17):
400伏的电压,60HZ的频率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断路器,电线,电缆?是这样的,我们平时设计的产品都是在国内使用,所以设计时像接触器,电缆,电线都是在380V,50HZ的情况下选型的,但这次是为菲律宾设计的产品,而当地是400V,60HZ,所以,就不知道怎么选才好,还有电气原理图是按平时380伏50赫兹设计的,这样有没有问题啊?知道的给讲一下好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按我们这里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啥子问题哦

网友C:
频率我们国内的也不一定就是50HZ。多少总有一点偏差的。。应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