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各位高手,我是一家上海公司,有一些设备出了电器故障,设备为自动清洗机,程序如下:清洗剂清洗5分钟,自动换清水清洗5分钟,烘干10分钟,最近设备所有程序出了问题:有的直接不能运转,有的只能执行一道程序而不进入下一道。设备供应商给我提供了SIMATIC S7 TD200,但是本人不会使用,请各位高手帮忙把我所有的设备程序调试好。价格面谈。

地址:上海嘉定区,有意者在我的邮箱留下联系方式:martinsunmail@yahoo.com.cn

急!!!

网友A(2007-10-22):
程序有问题跟TD200的人机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与TD200没有关系;

网友C(2007-11-28):
如果定时时间是TD200上设定的呢?

网友D:
一般是外围器件损坏,请先检查所有输入的信号在应该动作的位置是否提供正确的信号,光电开关是否有污染等,PLC和TD200程序等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因为付款不及时等导致供应商在程序里做了文章,这谁也帮不了你。除非另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