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请教各位高手:
    同样的数据线,为什么FX 2N可以通讯(PLC与电脑)上下载程序,但FX 1S不能通讯?

网友A:
简单,编程口坏了

楼主:
我找了3只 FX 1S 的PLC全不行!排除编程口坏了的可能.

网友B:
PLC类型有没有设置错,你的线是原装的?

楼主:
我找了3只 FX 1S 的PLC试不行,后换了1只FX 2N 的PLC没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C:
不能通讯
软件有什么提示?

楼主:
软件提示:
1、设置的波特率不对。
2、PLC设置的型号不对。
3、请检查连接通道。

网友D:
FX2N与FX1S的接口通讯协议是一样的;

网友E:
软件提示:
1、设置的波特率不对。
2、PLC设置的型号不对。
3、请检查连接通道
那就把PLC的型号改成FX-1S

网友F:
请用GPPW软件实验一下

网友G(2007-09-20):
数据线不好,换一根。

我这里有支持VB、VC、Delphi的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DLL。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淘宝店:龙帅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