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要想知道一个电瓶的电流是多少应该怎么测量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电平的电流大小是随负载变化的。只能用能量表测储能量。

网友B:
是测量内阻吧。供电串电流表就行。测量内阻是判断蓄电池好坏及是否充满的标准。方法是:用电阻丝做一个放电器,阻值是电池电压除以1小时率电流值[电瓶安时数],把放电器和电压表并在一起测量电瓶电压,此值和空载电压相差值越少表明电瓶性能越好,反之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