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由于客户使用Q系列或FX系列,所以上位机用VB就要开发2套程序,但是我查了一下三菱通讯协议,假如都使用meselc 协议4,能否做一套程序,FX3U和Q01都能使用阿?我只需要些数据D和文件寄存器R 的数据交换,不需要X、Y交换。数值区域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具体协议上能不能通用。我以前公司日本方编的测试通讯程序是通用的,可以对FX、Q测试通讯的。各位懂得高手来说说。谢谢!

网友A(2008-02-21):
我看了一下协议,Q系列应该可以兼容A系列的协议,应该可以使用通用的协议编写两套设备的程序,这个我也没有具体测试过,因为没有设备,呵呵,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B:
好象3U跟A,FX的协议不同?是吗?

网友C:
协议不同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