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请教各位高手:用三菱PLC能否同时监视20个地方的速度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请提示。谢谢!

网友A:
可以
只要把这些数度值放在数据寄存器中
触摸屏中用数值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但心的是PLC采样行不行?一共要接20个输入点,FX2N里面有一个专门用来检测速度的指令不知能否用20次?

网友B:
这些指令你用一次就执行一次,你是模拟量还是使用高速技术功能?

楼主:
就是用接近开关采样,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每分钟150转,看来用SPD是不行了,因为它只能适用X000_X005而我要20个点,不知用计数器采样行不行。

网友C:
可以行的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