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今天去面试,有道题问PLC的工作原理,不会。这跟问我什么是人有什么区别。倒霉!
还有一道题:我也是很模棱两可的,希望各位哥哥解答:
马达,3※,AC380,1.5KW。问(1)他的额定电流是多少(2)怎么配线。

1500/380还是1500/220??
1平方毫米的线允许多少的电流??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你不会??怎么就认为他是很菜的问题呢??

网友B:
4.5A左右啊,就配1.5平方,最大是6-7A

网友C:
PLC 的工作原理-扫描方式
1:读入开关状态
2:逻辑运算
3:输出运算结果
PLC的CPU在每一瞬间只能处理一件事,所以工作顺序从输入到程序处理到输出。称为扫描工作方式。

网友D:
PLC原理点到几个就可以了,它是扫描方式工作的(当然也有中断),不像计算机用中断方式处理事件,再说说它的硬件就OK了

楼主:
不知道马达的额定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E:
1.5kw 3.5A 1.5平方毫米X4电线
1平方毫米的线允许4A电流

楼主:
不知道这个3.5A 额定电流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E:
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为额定功率的两倍

网友F:
斯服电机电流怎么算?
请问一下这位大哥:
斯服电机的电流是怎么算的,我上次用了一个3相220V的斯服电机我照我们常规的方式算出来的电流跟实际的竟然相差20几个安培

网友G:
功率=根号3*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数    请多指教

网友H:
三相,AC380伏,每KW按二A计算,要问怎么算那就去问教授了?

网友I:
电机是4极还是6极,还是2极的,嘿嘿,题目都不清楚,还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