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7):
发电机开机时电池发生爆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情况,我曾经试过一次。
“砰”的一声,一团白烟随之冒了起来。
当时蛮吓人的。
我想:是因为电池老化或内部赃物太多,以至启动放电过剧,所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所以就....

楼主:
谢谢陈生啊!你那应该是电池连接线没接紧,我这次是整个电池盖都炸开了,电池液都炸出来了好在没人员遇险.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B:
小心铅中毒

网友C:
顶一下,想知道原因

网友A:
不是的。我那次也是整个面盖也完全炸开了。我都听到"嘭“的一声后接着是一声”啪“。如果不是因为有电线连着,那面盖也许会射到楼面上。是200AH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