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8):
项目中要用到的是三菱的电机 型号是MR-E系列的

发现供电电源是:三相200~230VAC 或者 单相230VAC

三相200~230VAC是怎么回事?能用三相380v代么?

如果不能的话是否还要购置相关的配套设备吗?

达人给点指示吧 谢谢

网友A:
需要加一个3相380/200的变压器。我们厂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啊?变压器还要

请问:那个东西多少钱?
那个单相230VA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单相就是 一跟火线和一根零线 中国的单相电压都是220V的  AC就是交流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