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8):
哪位仁兄帮帮忙 谢谢
 问题:我要用人机界面和PLC控制变频器的多级(3级)调速 现在不知道怎么把人    机界面上输入的数字(0-7)做为变频器的多级调速的输入
    简单说就是我要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字0-7 变频器就按这数字来多级调速
    谢谢了

网友A:
你要3级调速,人机数字0-7可以有8级调速,怎么控制啊,除非0-2归一级;3-5归一级;6-7归一级。
变频器不是很了解,他的变速调节是通过位控制的还是模拟输出控制的,具体来说,比如Y1输出启动1级变速,Y2输出启动2级变速,Y3输出启动3级变速。还是说需要模拟输出模块控制。

网友B:
变频器就具有这个功能了,只要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PLC都不需要。

楼主:
谢谢你们  我要的是在人机界面上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变频器不是有3级调速吗 就是3个端子组成的(I3 I4 I5). I3通就是1速 I3 I4通就是3速 I4通就是2速..........I3 I4 I5都通就是7速
  我不明白的就是怎么用PLC指令与人机界面联系   让人机界面输入0-7的数字来控制这些输出  谢谢

网友C:
可以把人机的输入值存入PLC的寄存器里面,然后拿0-7的常数来比较此寄存器的值,然后相对应的输出三个Y点的组合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 我想在问问是不是有一指令 可以直接传送二进制假设我要输入常数7 变成二进制就是0111   我想把他直接去控制Y0-Y3 可以吗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三菱PLC的話,內部都是采用Bin即二進制進行運算的,采用MOV指令或者MOVP帶脈沖型指令就可以了,但是在用戶輸入這一環節上樓主應更多的考慮用戶如果輸入錯誤數據的處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