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19):
我单位使用的是富士G7S变频器(中央空调用),最近老是报错E--3,说明上说是DSP故障.
DSP故障是什么意思?是变频器坏了吗,(不过有时它也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还是外部传感器出错? 恳请大侠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意思....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变频器的PCB板是否太脏,如果是,用酒精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B:
多大功率的?

楼主:
没注意,大概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