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公司要我做一个300A直流电流检测电路,要求精度不高,主要是防短路用。天那,这么大电流,该如何做,刚毕业,请老师给个方案,别刚就职就下岗。谢谢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不知对精度有无要求?

楼主:
要求不高,主要是防止短路及超大电流通过

网友B:
直流??交流??方法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交流??方法不一样吧???

抱歉新手,是直流的,

网友C:
用东崎仪表,大概300多块钱一个,可以控制输出

网友D:
用分流器

网友E:
300A直流电流检测一是用分流器,比如500A/75mV分流器把500A直流电流转换为75mV。二是用直流电流互感器,这种互感器一般需正负15V供电,输出信号为几伏的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F:
就用分流器

网友G(2007-10-20):
可以用分流器,还可以用霍尔元件的电流检测

楼主(2008-04-01):
那位高人提供一下线路图好吗?

网友H:
分流器其实就是一个电阻啊,你根据普通电阻的并联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是否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类似于电磁感应的东西,就是指针直流电流表那样的东西,再做后续工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我做一个300A直流电流检测电路,要求精度不高,主要是防短路用。天那,这么大电流,该如何做,刚毕业,请老师给个方案,别刚就职就下岗。谢谢
霍尔传感器可以,但是300A的价格就高了。
直接从导线两端取样经过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J:
设计的准则是:实现同等功能的条件下越简单越好!
输出线路本身就存在压降,你把压降信号取样经过放大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怎么放大这是基本知识,不用详说了吧?

网友K(2008-05-07):
不知搂住解决了么?

网友L:
用霍耳传感器吧比较安全,分流器也可以但是要有足够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