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触摸屏

楼主(2007-08-19):
怎样实现PC端EasybuilderMT500软件与PLC直接通讯运行

网友A:
用RS232就可以,但是是自己焊的线,2对7,3对8 ,5对5就可以了

网友B:
那要看用的什么plc了,如楼上所说的232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2对7,3对8 ,5对5是插在电脑232口用以下载人机程序,和PLC通讯还要有一个转接头,我这边有十几个简单范例如果需要可以加我QQ:308239408

网友D:
要看你什么样的PLC了,每个PLC的端口都不一样呀,所以不是统一的,有事加我QQ:9012573

网友E:
http://www.cechinamag.com/blog/ytzidonghua

看看我的博客 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