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总线故障

楼主(2007-08-19):
我们使用的是Profibus-DP 总线连接六个工作站,TP200----S7-300PLC----电机控制器1-----电机控制器2---放卷站----液压站,但是为什么放卷站的总线没插好,电机控制器2站报警显示总线故障呢?其他站无报警,还能正常使用呢?初学!请各位大侠指导
[

网友A:
请问xinbao: TP200是西门子的 HMI面板吗? 电机控制器指的是Simocode吗?

建议如何排查故障:

1. 若放卷站是ET200从站, 则检查DP地址的"DIP开关"设置. 打开放卷站的总线插头, 检查是否有松脱现象.

2. 请检查电机控制器2站的通讯波特率, 是否和 S7硬件组态的通讯波特率一致.

3. 如果可能的话, 在 S7硬件组态中, 将整个 Profibus-DP总线的通讯波特率向下调, 比如: 1.5MB/S ----> 500KB/S.

4. 最后一个办法, 如果你能借到西门子 "BT200" 手持检测表, 就能很快地查出 Profibus-DP总线问题.

楼主:
robertjml,
谢谢!是西门子的HMI面板,电机控制器是6ES7021-8TB51-Z。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