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我今天开机发现人机界面报PLC通讯故障,我打开机箱一看发现plc的cpu没工作,上面所有灯都不亮,但电源模块有24V的电供给它,客就不工作,那位能帮小弟解围啊

网友A:
估计是烧损了

楼主:
怎么没有能帮我啊!
所谓的高手呢!!!难道是传说中的人吗

网友B:
使用万用表,在S7-300 CPU模板的下方,测量电源端子 L+ / M 是否为24VDC.

如果电源端子上,确实有24VDC电源,但是S7-300 CPU模板上面所有灯都不亮.完全可以肯定CPU模板内的电路板"电源部分"已损坏!

楼主:
那假如从换一个的话,需不需要调试什么参数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 ,CPU模块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电源部分容易烧毁啊

网友C:
应该是下面的电源板烧坏了,我以前修过大量s7-200的电源板,300的没有修过,估计原理差不多吧,如果需要探讨的话,请发我邮箱guanzhonghucj@yahoo.com.cn联系

网友C:
回复6楼,不需要调试

网友D(2007-10-22):
如果有24V电,而灯都不亮的话,我可以肯定是PLC烧坏了
有需要可以发过来我帮你检测一下
027-52235029 刘先生

网友E:
不一定是cpu坏,测量cpu的供电是否正常,若正常则cpu坏,若不正常,看看其它输入输出有否短路,排除电源问题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F:
有24V电,而灯都不亮的话,是PLC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