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FANUC椭圆凹半球宏指令,长轴39,短轴22,深22.请高手帮忙给我编程.谢谢了

网友A:
#1=39;
WHILE[#1 GE 0] DO1;
#2=22*SQRT[39*39-#1*#1]/39;
G1 X[2*#2] Z[#1-39] F0.1;
#1=#1-0.2;
END 1;

网友B(2007-10-06):
#1=39;
#2=0
WHILE[#1 GE -22] DO1;
#3=22*SQRT[39*39-#2*#2]/39;
G1 X[2*#2] Z[#2] F0.1;
#2=#2-0.0.1;
END 1;

网友B:
#1=39;
#2=0
WHILE[#2 GE -22] DO1;
#3=22*SQRT[39*39-#2*#2]/39;
G1 X[2*#2] Z[#2] F0.1;
#2=#2-0.1;
END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