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各位大侠,谁有工业通讯并行和串行接口的资料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并行和串行的资料很简单。我这里有一些串口的,太杂了,自己看一下吧

              RS232标准和接口芯片
   单片机的串口是TTL电平,在实际应用时,需要将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RS232的接口芯片很多,最著名的当然是maxim公司的max232;跟这个芯片完全兼容的芯片很多,象LINEAR公司的LT1081、LT1181,HARRIS的ICL232等,都是十分著名且常用的芯片,LINEAR的串行接口转换芯片在早期的电路设计中经常可以见到,但是近来好像比较少见了。ICL232似乎比MAX232便宜。
看MAX232的原理框图,需要注意到2点:
1) 需要外接电容0.1u电容,或者1u的胆电解电容或电解电容,有一款232芯片不需要外接电容,但是因为在芯片中做一个达到电容效果的电路是比较难,所以也比较贵;所以一般都选用外接电容的;之所以需要电容,是因为RS232电平是工作在大约-9V~+9V之间,需要电容将5V电压转换成Rs232电平所需要的+10V和-10V;电路上叫电荷泵,很形象;
2) Rs232的逻辑和TTL是正好相反的。在框图上,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是反的;对于TTL电平,当没有232信号发出时,是高电平;对于RS232来说,这时,TX端是-8~9V电压,相对于0V来说;如果有了信号,那就是从+9V~-9V交错变化的一系列信号,使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信号的变化。
利用以上的特点,我们可以测试RS232接口电路的好坏。
1) 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参见MAX232的框图,使用万用表测量2和6脚,只要2脚的电压在+8V~+9V之间、6脚在-8V~-9V之间,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芯片是好的;
2) 在Rs232没有发信号时,看TX端电压为Rs232的高电平,也就是-8V~-9V之间,当发信号时,数据在变化,这说明这个Rs232的端口是好的;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测量本地的串口。
早起的RS232接口芯片是MC1488(发送)、MC1489。MC1489因为只有接收,所以是单5V电源工作;MC1488则需要正负12V电源;但是在工控机的板卡中,正负电源不是问题,所以在moxa C168等多串口卡中,仍然使用MC1488、MC1489,价格便宜成本低啊。
这种芯片,motorola的居多。
RS232的驱动能力是比较强的,至少在10几米以上,比较胆子大的,用在20~30米甚至更远;这时,最好使用屏蔽线效果会更好一些。

1.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2.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