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一个工程,PLC是FX1N-60MR。里面有这么几个文件:COMMENT.wcd/Gppw.gpj/Gppw.gps/GppwDupFile.dat/MAIN.wdv/MAIN.wpg/param.wpa/。是厂家做的一个工程,留下的工程文件。我重没用过三菱的软件,请问各位,看看这几个文件应该使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写得?我想把程序打印出来,我用GX-DEVELOPER7和8都打不开,请指点噢!谢谢啦

网友A:
打得开,只是你方法没对````不能直接打开

楼主:
怎样打开?请指教噢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楼上提醒噢。

网友B:
我的工程打不开GPP,请问为什么?

网友C:
方法是拖动吗?  我打不开的就直接用鼠标拖动到软件里面,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