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9):
想用8针圆形插口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负载在指定时间后断开电源要怎么接线呢?谢谢!

网友A:
时间继电器上有线路图,照图接

网友B:
1.7电源1.4长闭1.3长开8.5长闭8.6长开

网友B:
上次出错2.7电源

网友C:
要根据时间继电器 上的引脚功能 来接   国产 进口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