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第一次接触传传感器问题很幼稚望大家解答?先表示感谢。
直流对射光电传感器能不能接门电路,能的话要怎么接?
大家帮忙介绍一种我做实验,直流,供电24V.检测距离大于1.5米,检测金属圆管。呵呵价格不要太贵。

网友A:
直接接不行的,市场上的光电产品输出电流都有200-300mA,因为我们在做产品时候都在电路中加了电流放大电路,除非不要这个放大电路就可以驱动你的门电路,必须定做,供电电24v,检测距离几米都不成问题。

网友B:
使用光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光耦可以
支持楼上的

楼主:
用光藕,呵呵 。
谢谢了,先做着有什么问题在请教?

网友D:
光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