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A     I    10.0
     FP    M    0.0
     JNB   BISS
     L     DB100.DBW   16     ///////编码器的值
     T     MW   104
BISS: NOP   0

     A     I    10.0
     FN    M    0.1
     JNB   BBBS
     L     DB100.DBW   16
     T     MW   106

     L     MW   106
     L     MW   104
     <I
     JNB   BESS
     L     MW   106
     L     3000
     +I
     L     MW   104
     -I
     T     MW   108
     JU    k3ff
BESS: L     MW   106
     L     MW   104
     -I
     T     MW   108
k3ff: NOP   0
BBBS: NOP   0
该断程序是通过计算产品经过光电开关时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编码器差值来确定产品是不是成品,现在算出来的值跳动很大,而且有时候上升沿与下降沿会读到同一个编码器的值,现在很不解到底是光电开关反应不够快,还是程序扫描不过来,手动状态下是没有问题的,请各位指点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请给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A:
手动状态下是没有问题的?

MS这段程序 手动和自动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只是说手动是超慢咯,没别的不同

网友A:
把      L     DB100.DBW   16
直接改成 PIW XX
试验下呢?

楼主:
编码器是高速计数的数字量,不能用AIW读吧

网友B:
VIV:

你所提到的编码器, 估计自己制作的"旋转盘+光电开关"吗?

标准的编码器, 内部由"格雷码"光电码盘和光源/光敏元件组成, 最大频率可达 500kHz.

请确定信号 I10.0发生的频率, 如果每20ms就会来个上升沿或下降沿, 则S7-300 CPU ( OB1 )根本不可能读到信号的变化. 如果每10ms左右就会来个上升沿或下降沿, 则S7-400 CPU ( OB38 )根本不可能读到信号的变化.

网友B:
如果 I10.0是高速脉冲, 则:

a. 在S7-300 PLC系统中, 安装 FM350模板.

b. 在S7-400 PLC系统中, 安装 FM450模板.

网友A:
晕~~
这几天公司调位移传感器 人都要调疯了

搞混了 我的错~~

网友C:
写硬件中断。

楼主:
       我们用的是标准编码器,编码器的值是从另一个站通过MPI传过来的,会不会是传输速率问题呢
       根据计算速度最快时两个上升沿的间隔大约是600MS,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是50MS,而且我速度开得很慢都好不到哪去,手动转动机器(超慢)就可以
       我也试过将程序里所有其他的功能块都屏蔽也不行
       硬件中断倒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

你所提到的编码器, 估计自己制作的"旋转盘+光电开关"吗?

标准的编码器, 内部由"格雷码"光电码盘和光源/光敏元件组成, 最大频率可达 500kHz.

请确定信号 I10.0发生的频率, 如果每20ms就会来个上升沿或下降沿, 则S7-300 CPU ( OB1 )根本不可能读到信号的变化. 如果每10ms左右就会来个上升沿或下降沿, 则S7-400 CPU ( OB38 )根本不可能读到信号的变化.

请问Robertjml,上面的20MS和10MS是如何算出来的啊

网友D:
不是程序扫描的问题,可能与通讯有关,MPI通讯速度很慢的,曾经测试过,不适合楼主的应用。
建议改成DP通讯方式。

网友B:
VIV:

编码器产生的高速脉冲, 是输入到 ET200从站的 SM321模板? 或是输入到 MM4变频器? 还是输入到 FM350计数器模板? ----- 编码器的电缆接到哪里?

按你所介绍, 两个上升沿的间隔大约是600MS (脉冲周期=600MS),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是50MS (高电平时间=50MS). 使用编码器来完成该检测任务, 是否有点"大才小用"?

楼主:
编码器产生的信号输入到CPU314C-2PTP,主要作用不在此,此处只是借助编码器的值做运算实现一个子功能,你提醒了我,可以利用其它途径实现,谢谢

楼主:
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上朋友说是MPI传输太慢?

网友B:
VIV:

凭个人经验, S7-300最快的扫描周期通常在OB1, 最小的扫描时间大约20MS. S7-400最快的扫描周期通常在OB38, 最小的扫描时间大约10MS.

以S7-300举例说明, 如果在20MS内, 编码器产生的脉冲有两次以上的上升沿, S7-300 CPU只能读到一次上升沿信号. 其它上升沿信号全部丢失! 当然, 你若有FM350模板, 则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V:

凭个人经验, S7-300最快的扫描周期通常在OB1, 最小的扫描时间大约20MS. S7-400最快的扫描周期通常在OB38, 最小的扫描时间大约10MS.

以S7-300举例说明, 如果在20MS内, 编码器产生的脉冲有两次以上的上升沿, S7-300 CPU只能读到一次上升沿信号. 其它上升沿信号全部丢失! 当然, 你若有FM350模板, 则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OB40快!!!

网友C:
用你的I10.0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硬件中断吧,OB40。

OB3x是定时中断,并不一定比OB1快。

另外可以试一下程序结构

在OB1处理:

OB1

FP+FN程序
FP+FN程序

call OTHER
FP+FN程序
FP+FN程序
FP+FN程序

call OTHER
FP+FN程序
FP+FN程序
FP+FN程序

call OTHER
FP+FN程序
FP+FN程序
FP+FN程序

call OTHER
FP+FN程序

注意OB1不要超时。

网友E(2008-05-28):
语句表看着真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