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请问
如果在组态时
如果Hardware catalog框中没有要组态的模块应该怎么办呢?

STEP7 是5.3版的 在对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组态时,
发现5.3版里只有V1.0版本的 但实际模块是V1.1版的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更新硬件

网友B:
解决办法1: 在STEP7 V5.3软件的硬件组态中,使用V1.0版本的以太网通讯模块,完全可以顶替新版V1.1的以太网通讯模块.实际使用是不会报错,没问题的!

解决办法2: 将你的电脑连接到 Internet. 然后在STEP7硬件组态中, 点击完成 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Download to storage folder.然后"C:\HWupdates"--->Install from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  STEP7 硬件库正确升级之后, 你就可以对V1.1的以太网通讯模块进行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