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说,使用硬件与软件都有哪些优缺点啊?
 还望各位帅哥美女赐教!

网友A:
工控是以硬件为主的,软件主要是解决一些算法。

楼主:
两者对系统的稳定性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A:
对系统的稳定性还是取决于硬件,如果传感、变送、执行器的精度有限,质量差,软件算出来的数据再精确,还是无法达控制到要求。

网友B:
问的比较笼统,如果有必要,加qq:54332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