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可控硅控制

楼主(2007-08-20):
一台1KW的三相电机 是用继电器控制好或是用可控硅控制好?(控制部分距电机500M)哪位大吓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但是,固态继电器的可靠性不如传统继电器,因为电机要频繁正反转制动,易烧毁固态继电器.

网友B:
用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于电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