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8-20):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在DCS系统里从现场仪表到控制室里的机柜之间的接线有哪几部分组成啊?比如从现场仪表到现场接线箱什么的?另外我想问下mashaling 柜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一般说来接线上DCS和PLC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从现场信号采集点直接连线到DCS的接线端子,似乎差别就是DCS可以为现场变送器直接供电.现场接线箱等设备是为了仪表和DCS之间的连线简化设置的.不知到你用什么品牌的DCS,其他不敢胡说!

网友B:
有点迷茫

网友C(2007-09-26):
请教各位大哥:从就地仪表(温度、压力)到DCS之间的联系需要些什么材料,谢谢了!

网友D:
直接从现场的传感(变送器)用电缆接到DCS对应接线端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