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有谁用过酒精浓度控制器.
在那里能买到这类产品

网友A:
供应便携式气体检测仪、气体报警控制器、气体探测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

上海兆度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4411126
联系人:程小姐

上海兆度电子有限公司长期 供应便携式气体检测仪、气体报警控制器、气体探测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家庭/商业应用无线气感
上海气体、北京气体、沈阳气体、成都气体、武汉气体、西安气体、广州气体、乌鲁木齐气体、哈尔滨气体、昆明气体、海口气体。

SAF600 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产品简介:

  SAF600气体泄漏浓度检测仪是集气体浓度检测及
漏点定位功能于一声的新型检测仪,是管道寻漏、漏点
定位、气体浓度监测的理想工具。

主要功能及特点:

◆ 用途: 可燃气体管网、钢瓶罐装气体泄漏检测、气体泄漏浓度测量。
◆ 超亮LED数字显示器。
◆ 随浓度变化的报警声频信号。
◆ 机体小巧,简便的单手操作设计。
◆ 加长柔性探头,可调灵敏度。
◆ 自动快速预热,响应时间快。
◆ 频率随浓度变化的报警声频信号。
◆ 高能NI-HM电池供电可连续使用8小时。
◆ 低电压报警指示。
◆ 耳机报警接口。

主要技术参数:

◆ 探测气体:可燃性气体
◆ 检测原理:催化燃烧气体传感器
◆ 量程:0~100%LEL
◆ 精度:±5%LEL
◆ 启动时间:<30s
◆ 电源:1600mAh NI-MH充电电池
◆ 电池寿命:大于10小时(碱性电池)
◆ 防护等级:IP54
◆ 防爆等级:ExiaIICT3
◆ 使用环境:温度 -40℃~70℃ 湿度 ≤95%RH(无结露)
◆ 保存环境:温度 -40℃~70℃ 湿度 ≤95%RH
◆ 尺寸重量:170mm × 62mm ×350g
◆ 执行标准: GB15322.3-2003

SAF2000A 气体报警控制器
产品简介:
     用于检测空气中可燃性气体或液体蒸汽爆炸下限以内的含量,可带多个检测探头,同时对多点集中控制。本系统采用微处理器作为控制单元,高性能催化气敏元件作为检测传感器,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当环境中可燃性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预置报警值时,控制器立即发出声光报警,并驱动排风或其它外设动作,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事故,从而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应用:
   本系统可使用于工厂、油库、液化气站、煤气站、加油站、喷漆房等需防火防爆的场所进行安全检测报警.
  技术指标:

  适用气体:异丁烷、丙烷、甲烷、戊烷、氢气等可燃气体
酒精、丙酮、甲苯、汽油、柴油等易燃液体蒸汽
测量范围:0-100%LEL
精度:±10%F.S;
传感器型号:ZD01
报 警 点:两级报警、可由用户自由设置
预设值:低报:20%LEL
高报:50%LEL
指示方式:LED数码显示浓度数据
LED指示报警或故障状态
输出方式:MAX 3.0A
工作方式:现场固定安装,壁挂
组网容量:1 SAF2000A+ 4 ZD01
自然扩散,连续工作
工作环境:温度 -20 - 50℃ 湿度 < 95%RH
工作电压:AC220V±l0% 50HZ
功率:监控器 Max 6W
传感器 Max 1W
外型尺寸:400mm×230mm×90mm

ZD01 气体探测器
适用气体:
   天然气(甲烷)、液化气(异丁烷、丙烷)、煤气(氢气)、戊烷、
炔类、烯类、可燃性气体及酒精、丙酮、甲苯、汽油等液体蒸汽

  主要技术参数:
  检测范围:0-100%LEL
采样方式:自然扩散
防爆等级:dⅡCT6
环境湿度:< 98%RH
电 源:DC12V 200mA/24V 50mA
输 出:三线0/4-20mA
重 量: @600g
安装锣纹:G 1/4
使用电缆:>1mm2 x 3

AT128 酒精测试仪器
产品简介:

    AT128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试仪是专用于测试人体呼出气体中酒精含量的仪器。本机敏感元件采用兆度电子先进的纳米半导体热线型酒精传感器,具有极好的灵敏度和出色的重复性;测试程序由人工智能设计的微电脑控制,工作流程合理,简洁便利,功能齐全,具有多种自适应能力;背光照明的LCD数码、字图显示,直观清晰;小巧的便携设计更便于您移动使用。当被测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超过预定值时,本机会自动发出声、光警报,为您的安全多一份提醒。

  特点介绍
先进的纳米半导体酒精传感器;

响应、恢复迅速、检测快捷方便;

SMD装配工艺,性能稳定可靠;

人工智能微电脑控制;

测试过程屏幕直观显示;

背光照明的LCD数码、字图显示;

便携设计、小巧轻便;

方便卫生的无接触呼气设计;

酒精超限自动声、光警报;

智能节电设计,电池低电压指示。

主要技术参数:
型 号 AT128
传感器类型  纳米半导体酒精传感器
工作电压 DC3V(2×AAA batteries)
工作电流 ≤120mA
使用环境 温度: 0℃~45℃ 相对湿度:≤95%RH 无结露
测试时间  < 8秒
预热时间 < 10秒(初次预热18秒)
测量范围 0.00-1.00mg/L(0.00-0.20%BAC; 0.00 – 2.00g/L)
报警浓度 0.24mg/L(0.05%BAC; 0.5g/L)
精确度 ±10% F.S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
显示方式 带绿色背光的3位 LCD 数字显示
重 量 约45克
外形尺寸 90mm×30mm×16mm

可燃气体报警器;可燃气体探测器;一氧化碳检测仪;氨气检测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酒精测试仪;气体报警器;硫化氢检测仪;氯气检测仪;氢气检测仪;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检测仪;酒精浓度测试仪;有毒气体报警器;氨气报警器;多功能气体检测仪;气体检测探头;气体检测报警仪;氯气报警器;气体变送器;气体检测仪;有害气体检测仪;酒精测试;气体检测报警器
可燃气体报警器;可燃气体探测器;一氧化碳检测仪;氨气检测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酒精测试仪;气体报警器;硫化氢检测仪;氯气检测仪;氢气检测仪;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检测仪;酒精浓度测试仪;有毒气体报警器;氨气报警器;多功能气体检测仪;气体检测探头;气体检测报警仪;氯气报警器;气体变送器;气体检测仪;有害气体检测仪;酒精测试;气体检测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