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请问:HITECH控制台达变频器在ADP6里面该如何组态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楼上的朋友,非常感谢您回复,方便留个MSN吗?
我的MSN:auto-plc@hotmail.com
期望能在MSN上得到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A(2008-01-13):
是包装机的吗?

网友B:
HITECH的协议还是比较全的,可以选择的台达变频器的协议。

如果你选择的人机支持自由口协议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编写通讯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ITECH的协议还是比较全的,可以选择的台达变频器的协议。

如果你选择的人机支持自由口协议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编写通讯协议。

Hitech的宏指令执行速度不敢恭维,连上个3台变频器就要考虑一下通讯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