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电机星接与角接是指转子还是定子?如果错了,都会有哪些后果?或者说电机有哪些事故可能是由于接法错误引起的
刚工作1年多,还有很多要学!希望大家鼓励

网友A:
指定子,接法错误会达不到功率或烧毁电机.应该就是这样,如有不同意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如果是星与角反了,启动电流很大,且长时间低压运行会烧电机。
反正错了要么起不了车   要么电机转动声音很难听   时间长了就烧了(最坏的结果)

网友C:
接反后使绕组承受的电压升高或降底1.732倍,结果是烧毁电机或出力不够。

网友D:
接错了你就完蛋了 .开了不炸了都有鬼....小电动机还可以开一下....有空气开关马上就跳了 .没有就烧线路电动机

网友E:
不是吧 一年多了 还不会接电机线 呵呵 好好学习一下电工手册吧

网友F(2008-07-23):
为了避免接错,还是搞一点接法就好了。
http://www.ca800.com/apply/detail.asp?id=22591

网友G:
刚工作一年,这最起码的知识应该有啊!当然是定子,接错严重的话,将烧毁电机

网友H(2008-09-19):
还是多看看电机绕组的磁极分布吧,接法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