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司许多配电箱都是“三相四线”没有接地线(建筑物内的配电箱有地线),

最近上头查的紧,要求配电箱和各用电设备需要接地。许多设备离公司总地线(扁铁)较远,

请问各位前辈,除通过想把与总地线相连,有没办法在配电箱附近“做地”,如何“做地”

谢谢了!

楼主:
请前辈指教啊!~

网友A:
学习一下,帮你顶起来先!

网友B:
在设备旁边的地下丁个铁桩,具体深度记不清了,查下手册

网友C:
打2米左右深的钢筋到地下,然后用混泥土淋起来!

网友D:
那只有引接地线过来是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帮你顶起来先!

手册名字叫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