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跳闸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厂最近投入了一台中频电炉,一开机就跳高压,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那儿出了问题.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整流供电端所串的限流电阻断或太小引起

网友B:
高压有没有整定

网友C:
可能是整流供电端所串的限流电动作的电流太小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