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0):
小弟初学Step7,最近需要做一个排序程序,就是将DB1中的12个数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可是按如下写法,一运行cpu就红了~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啊~谢谢啦!

OPN   "DB_Sort"

     L     0
     T     MD    10

     L     MD    10
     L     4
     +D
     T     MD    14

COMP: L     DBD [MD 10]
     L     DBD [MD 14]
     <=R
     JC    MIN

     L     DBD [MD 10]
     T     MD    20

     L     DBD [MD 14]
     T     DBD [MD 10]

     L     MD    20
     T     DBD [MD 14]
     JU    END1
MIN:  L     4
     L     MD    14
     +D
     T     MD    14

     L     44
     L     MD    14
     >=D
     JC    COMP

     L     4
     L     MD    10
     +D
     T     MD    10

     L     44
     L     MD    10
     >=D
     JC    COMP

END:  NOP   0

网友A:
JU    END1
       .
       .
       .
END:NOP 0

网友B:
当MD10加4后跳转到COMP处时,MD14的值是48,这样 L     DBD [MD 14]指令取的数据超出了数据块的范围,运行就会出错。
MD10加4后,还应对MD14赋初值,漏了这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