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应用

楼主(2007-08-21):
数据的类型有:十六进制、BCD码;想请教他们的应用区别???

网友A:
在很早的 S5-PLC年代, 整数的设定和显示使用机械拨轮按钮和简单的数字显示器. 这些机械拨轮按钮和数字显示器通过并行接线连接到 PLC的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模板的端子上. 现在, 在实际的项目中, 很难再见到这些"老古董"的东东.

比方说, 通过机械拨轮按钮设置"DEC: +662". 我们先要把换算成"HEX: +296", 然后用手指去拨设机械拨轮按钮, 让四个位分别到 0 2 9 6. 每个位的后面都有四芯并行接线, 这样一来四个位共计16芯线缆. 16芯线缆在PLC的数字量输入模板上就要占 1个字.
读到数字量输入信号之后, 在 PLC程序中做个" BTI "转换.

L      IW2     // 机械拨轮按钮的数字量输入
BTI              // BCD码转换成整数
T     MW20  // 实际设定值

楼主:
谢谢,我想了解现在智能设备(PLC、HMI)上的他们的应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