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我们现在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是0~5伏输出,想变成4~20毫安,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变送器?谢谢!

网友A:
找传感器厂家买啊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我刚帮你查过,虹润公司有那样的电压/电流变送器和模块,好像是八百块钱左右吧,我也是从朋友那里打听的,不过你可以上虹润公司的网站去看看,然后打电话到那边咨询一下。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我们是专门从事称重系统设计的,将0-5V 转换为4-20mA只需要我们的转换模块就好了

有需要请打:021-64940513-16   找汪先生

网友D:
你哪个0-5V转4-20mA一般的模块都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在称重那里加放大器变换成4-20mA
或者直接用称重仪表带变送
显示和变送都做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我们是专们做称重系统的,这个很容易实现,021-64940513-16汪先生

网友E(2007-10-31):
用个信号转换模块就可以了,宇电有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