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厂家提供的设备上有一个接近开关,厂家说是图尔克光电开关,其探测距离为150mm左右。
开关上的型号是 S18SP6D-44693,厂家也不知道其工作原理,也没提供使用说明书。
偶没有用过这种光电接近开关。
偶看有点不象是红外的,因偶使用的红外发送、接收管经验来看,因红外的接收管对接近的物体的颜色不同,其接收信号的强弱也不同,白色的物体可远点,黑色的物体要近点才能有反应。
而这种光电开关对接近的颜色不同的物体的反应,基本没差别。
这是红外的光电开关吗,为什么会对接近物体的颜色不加区分,还是什么开关?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是反射式的吗,这应该很普通的一个光电开关啊,产品外壳直径18mm的,感应距离15cm,这个应该不是型号,你看错了吧

楼主:
谢谢指点!
不是对射的,象是反射式的光电开关,奇怪的是它对物体的颜色基本不区分,这是同我原用的红外发送、接收管不同的地方,想搞个明白,以免误人子弟。
“S18SP6D-44693”---厂家设备说明书上说它是型号,也标在“光电开关”上。
厂家的工程师说不是红外的,但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产品外壳直径18mm的,
--------------------------------------------
奇怪,这个我没说,您怎么就知道了呢?

网友A:
我们厂也有生产的,只不过型号不同而已,应该是红外的,你所说的对物体颜色基本不区分,你用哪几中颜色做比较,如果是红外的就对物体颜色有要求的,不同颜色反射率不同,我们通用的是用白纸感应,当用手感应时候距离稍近一点。

楼主:
用白色的,黑色的进行比较,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区别.
如是红外的,应是区别较大并很明显的,所以不解.
请大虾指点,谢谢.
厂家说是光敏元件的,偶有点不信,如是光敏元件的,应是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光,而不是对物体靠近与否进行反应.就象光控路灯一样,白天关闭,夜晚开启嘛.

网友A:
如果你产品体积大点话有可能是超声波传感器,但这么小,应该不是。我们这边生产红外光电开关对颜色是有区别的, 你说的白黑两种颜色比较时候没区别,那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有机会要购买这些器件的话,优先选用国货.
请大虾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B:
S18

18就是直径,是塑料螺纹的
你用的有可能是带背景抑制的
因此在检测黑色,或白色的时候距离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偏差也就在15%左右。(产品性能不同,这个值是有区别的,也是鉴定产品档次的一个因素)
即:检测标准白板(90%) =150mm
那检测标准黑板(6%)=135mm左右
当然距离越近,这种偏差越小

关于具体实现,是根据双接收器设计实现的
有关具体内容可在www.google.com 上搜索photoelectric Sensor background suppression 得到答案
中文术名叫 带背景抑制功能的漫反射光电传感器(the diffuse mode sensor with background suppression)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的指点!
这样就不会误人子弟了.

网友C(2017-07-18):
你的概念有问题:红外对颜色不敏感!
直径这么大能测量150mm只能是超声开关了!
价格在350-2000元不等,性价比合适!

网友D:
应该是光电开关,带背景抑制的,所以对白色和黑色,检测距离无衰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用松下的红外开关(没有红色对准点),也是检测距离对颜色基本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