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各位朋友: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FX3U的PLC 与触摸屏通过编程口连接,有哪位朋友对该系列的编程口通讯协议比较熟悉阿?
        我通过软件监听,收到触摸屏发给plc的数据包,如下(ascii码):
        02  45 30 30 34 30 31 30 32 30 03 43 34
        02: 帧头
        45: E   这个E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
         ....  (中间一串估计是变量类型和地址什么的,但不知道哪些是哪些 )
         03:帧结束
         (后面两个就是校验和)
         有没有朋友可以告诉我,上面具体的意思(编程口通讯协议),该协议好像只限于Fx3u系列,跟以前三菱PLC的编程口协议都不一样。
        谢谢各位啦!!!大家也来共同学习学习阿

楼主:
难道没有朋友碰到过上面的情况吗?
自己顶一下,恳求各位朋友解答(加急)!!!

网友A(2008-05-31):
我也在做这个,有谁有这个资料啊?

网友B(2011-08-24):
02  45 30 30 34 30 31 30 32 30 03 43 34
        02: 帧头
        45: E   这个E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读配置命令   "E00"    34 30 31 30 为被读的地址 再后是读取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