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请问这三个是什么电气原件?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转速计,光藕和接触器。

网友B:
1,光电耦合器
2,速度继电器
3,继电器

网友C:
对,明天我也照个上来

楼主:
谢谢大家!!!这些元件具体干什么用那

网友D:
第一个可能是直流电压变换器,输入24v,输出12-60v,3A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可能是直流电压变换器,输入24v,输出12-60v,3A电流
对!
隔离型DC/DC变换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些东西也查过资料,有点眉目。重要的的是他们在电路里的的实际用途有哪些呢?明天我把图纸贴出来请大家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可能是直流电压变换器,输入24v,输出12-60v,3A电流
对!
隔离型DC/DC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