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bertjml

楼主(2007-08-21):
方案一:S7-300的CPU+CP343-1(以太网模块)+CP342-5(DP扩展模块)+具有DP口的电机驱动器+电机;
理论上一个DP口可以带124台电机驱动器,但是考虑到本项目的实时性的要求,一个DP口带30台电机驱动器。一块CPU315-2DP最多可以扩展8个CP模块,除去以太网控制模块,留给CP342-5的扩展数量就只有7个,这样,一块CPU315-2DP可以带240台步进电机驱动器。
这是您当时给我的一个方案,非常谢谢您!有些细节问题想在此请教!
cpu315-2dp最多允许扩展4个dp主站,主战间是令牌环通信,而方案中加上cpu集成的dp口有8个dp口支持dp主从通信模式,剩余的4个cp模块是不是只能做从站,如果做从站还能不能带具有dp口的电机驱动器,可以带多少个,这样的话,他们之间的通信是怎么进行的呢?

一类主站和二类主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很菜,还请各公控网友多多指教!
谢谢robertjml!

网友A:
1. Profibus一类主站----- PLC ( S7-300/400 );Profibus二类主站----- PG/PC. 比方说,安装了S7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2. 如果CP342-5做从站, 就不能带着30台具有dp口的电机驱动器.

3. "cpu315-2dp最多允许扩展4个dp主站,主战间是令牌环通信". 你讲得没错,我始终没明白你打算要实现什么通讯功能?需要两台CPU315-2dp交换数据吗?

楼主:
谢谢robertjml!
原来打算,用一台cpu315-2dp管理240台电机,采用profibus-dp网络,主站之间采用令牌环通信,主从之间走dp协议主从通信,但是现在一个cpu最多只能有4个主战,每个主站下面带30台电机,这样一台cpu315-2dp只能管理120台电机,如果我想让cpu管理的电机数量再多一些,除了在每台主站下面再扩展电机数量外,还有什么办法?

因为每台cpu315-2dp都是挂在以太网上面的,所以我想通过以太网交换数据,这样行得通吗?如果两台cpu315-2dp直接交换数据,怎么办呢?PPI/MPI/Profibus网络应该都行,是吗?

顺便再问您一个很菜的问题,cp342-5支持dp主/从通信方式,如果他做从站,他应用在那些方面呢?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工控方面的东西,总感觉很抽象,您稍微提示一下,我再查查资料。

楼主:
谢谢您中午给出的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cpu315-2dp通过CP模块扩展,可以有8个DP主站。有三个问题需要请教:
1。那么cpu315-2dp和它内置的dp主站之间是怎么交换数据的?和扩展的cp345-5又是怎么交换数据的?他们交换数据要不要占用cpu的扫描周期?
2。这8个主站,由谁来掌握对总线的控制权?
3。我有这样一个理解,您看对不对。cpu的I/O数据存储区为每个dp主站设定了专用的数据存储区,cpu与各主站的数据交换通过数据存储区进行,而各数据存储区与cp342-5的数据交换由通信处理器cp342-5来完成,cpu并不负责。cpu只是负责在每个扫描周期扫描数据存储区的数据即可,主站与CPU的通信并不占用cpu的扫描周期。

网友A:
1. S7-CPU315-2dp模板内的微处理器如何和它内置的dp端口之间交换数据?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即使我们研究出来,对我们的编程与调试没什么帮助!

2. S7-CPU315-2dp模板内的微处理器和扩展的cp342-5模板之间交换数据, 利用后端连接器内的"MPI Bus".

3. 8个DP主站,分别对自己所管辖的 DP总线掌握控制权!和其它7条DP总线不发生控制权的关系.

4. CPU模板的I/O数据存储区, 我们通常称为"系统存储区"(即: 输入/输出过程印象区). "系统存储区"为每个dp主站设定了专用的数据存储区,cpu与各主站(cp342-5)的数据交换通过"系统存储区"进行. CPU模板的"Work Memory"并不负责该数据交换。cpu只是负责在每个扫描周期扫描的"系统存储区"I/O数据即可. 因此,DP主站(cp342-5)与CPU模板的通信并不占用cpu的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