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这个是在   ABB  ACS 550 变频器上的接线

请高手指点下  该怎么设置参数

我手头有 ABB ACS550的   说明书

把参数代码告诉我就可以了.谢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按照应用宏上的接线图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的话谁也帮不了你,说明书很详细,按照一种接线对应相应的宏,简单的控制就出来了,你还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