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熟悉ABB ACS550 变频器的近来帮帮我

楼主(2007-08-21):
这个是在 ABB ACS 550 变频器上的接线
请高手指点下 该怎么设置参数
我手头有 ABB ACS550的 说明书
把参数代码告诉我就可以了.谢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控制,选择的宏不同功能不同,再就是数字输入的端子都是可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