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1):
我的软件是CX-P6.1的,在保存文件时会生成一个*.OPT和*.BAK的文件,看起来挺不爽的.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定,不让他自动生成.
我把那个*.OPT文件隐藏后,就只能以只读模式打开了,为什么?

网友A:
没法设定,这OPT文件每次打开都要生成,不可避免,起到一个记录电脑使用环境的作用,如果将带有OPT文件的程序放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因为它记录着原先电脑的一些环境等信息,所以可能无法打开,不过只需将OPT文件删除即可打开,BAK文件只有记录在原先程序基础上一些修改信息,可直接删除

网友B(2007-11-30):
朋友.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