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我有疑问,请帮忙,现在抄表的也要求查电,可我不懂,损失要自己承担,帮帮我;发现一户偷电的时候电表不走,且量电表箱内经电表后的入户火线和出户的零线全是220V电压,也就是说电表的四根线全是220V了(原本从住户家出来的零线不带电的),电表箱里看不出有动手脚的迹象(也可能没有注意到),但肯定是在偷电,灯也亮着,但是不偷电的时候就正常,这是什么原理呢,我考虑是一火一地线的偷电方式,为防止电表走字就在接地线的同时把3.4(电表至住户的零线)也加了电,就没有电位差了电表就不走了,可是为什么不会造成短路呢?请帮帮我!!!!

楼主:
图如下
这是图

楼主:
图发不上来

网友A:
查查这个用户上一级的开关,是不是零线的一相断(跳)了,他没有电用(或者电话给你们,你们没有给及时解决)他量出供电系统有火无零,然后就把原来零线上打了接地,380V系统与大地形成220v的回路,电照常用,可电度表自然就不走了。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属自接地线偷电。

网友D:
楼主的那里的设施太落后了

网友E:
四楼正确 .       进表零断了,表接了火,四个接线柱都为220.他用一个220和接地.

网友F(2008-06-16):
断电表前端的零线,使电表的电压线圈失电,电表不走了,再在家里做个地线(当零线)设一个开关加去电表的零线处,控制电表是转动,这很高明,,

网友G:
在户内把零线接地了,让这户用电,在电表箱处量一下火线、零线电流是否相等。

网友G(2008-07-20):
把他的火线和零线对调一下,即使他的零线接地电表照样走

网友H:
电表也是一个用电器,如果缺一相电,它不会走.
  你们说正确吗?

网友I:
你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