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如题,条件:用若干继电器+启动按钮,如何实现一个二位五通气缸的自动往返运动?能有几种方法阿

我自己做了一个,但怎么弄都是只会走向一端,如何让其自动往返不停呢?………………还请指教

网友A:
楼主:二位五通是电磁阀吧?
请教?

网友B:
你要实现自动的话,必需要有检测原件才行,你光用继电器和启动开关是做不到的!

网友C:
楼上正解,用接近开关

网友D:
一般是用磁环开头吧```

网友D:
一般是用气动公司配套的磁环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