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如题,条件:用若干继电器+启动按钮,如何实现一个二位五通气缸的自动往返运动?能有几种方法阿

我自己做了一个,但怎么弄都是只会走向一端,如何让其自动往返不停呢?………………

网友A:
你有没有在终端装位置开关?

网友B:
这个不难呀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双电控的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双作用气缸来回运动啊?

网友D:
应该需要安装限位开关,或者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最好搞个行程开关利用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F:
安装上位置开关就应该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G:
还不是那“一按钮控制电极起停”的变种!

网友G:
对不起,没看清楚题目

网友H:
画一个时序图来分析什么时候那个继电器通电、断电,是如何控制下一步的,多难的问题都可以分析出来,以前没有PLC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时序图一步一步来实现的,不要怕麻烦。
我看你控制需要多加两个时间继电器或者行程开关问题就比较好办。

网友I:
用两继电器,两位置开关,一起,一停,就行.若要在两端停一断时间,就加两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