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如题,条件:用若干继电器+启动按钮,如何实现一个二位五通气缸的自动往返运动?能有几种方法阿

我自己做了一个,但怎么弄都是只会走向一端,如何让其自动往返不停呢?………………

网友A:
l利用继电器线圈的得电失电来动作

网友B:
用带磁性开关的汽缸
两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太简单了,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不过好像你不用时间继电器等延时元件是不可能做到的。
想要循环,就要延时。

网友D(2007-10-18):
只要提供一个能正反转的条件就行  不知道你汽缸结构和材料如何
可以在汽缸外部做一个机械联动挡板 加感应开关的形式  配合继电器 可以很轻易的实现

网友E:
对气缸可以用正反转电路来实现,最好加一个时间制(滤波用)